求助!!用涡轮流量计测得的数据为什么不准确?

楼主(2007-07-13):
   我用涡轮流量计测量管路里流过的制冷剂的质量,(说明一下制冷剂在常温高压下压成液态的物质,在空气中会以气态的形式挥发掉的)涡轮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是脉冲信号,连接了数显仪,已经测量过很多次了,也调试过参数K的值,可始终不能正确的反映流过的质量.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都说的很清楚了,你的介质受温度影响那么大,你还非要用涡轮测质量,不准确那很正常。百分百不会准确!!!!!!不知道选型的时候干吗了

网友B(2007-08-27):
冷媒灌注机很多都是采用涡轮流量计,没有问题。要注意的问题是一定要保证冷媒的入口压力,压力不够会使冷媒部分汽化,造成计量不准。

网友C(2009-02-02):
我也是用到了这个涡轮流量计,我使用在液压油的管道上经过标定可以检测出流量,经过一做时间后发现在显示出的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经过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油路中带有少量的颗粒物造成,请问各位这样的分析正确吗?各位能不能介绍一个耐高压的流量计(流量小,压力高)   我的Q是60516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