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肯MT-3.7K变频器上电就显示过压ou

楼主(2007-07-13):
求教:三肯MT-3.7K变频器上电就显示过压ou,外围都检查了,不知是不是厚膜MA3528P损坏了?向各位师傅请教,另外,谁有这个厚膜出售呢?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好象是MA3527P的块子坏了,电压稳的话,把他解了。

楼主:
谢谢精良,你是说将该厚膜拆掉不要也可?

网友A:
解除一个引脚

网友B(2014-03-14):
我也想知解除那个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