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与计算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3):
请问如何组态CP243-1的设置?有没有人试过用CP243-1对S7-200 CPU224进行数据读写?我组态了以太网的IP地址以后,PING不到该IP地址,而且MICRO/WIN的通讯只找到未知设备,无法正确识别PLC。我对以太网的设置有些不是很了解,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 ,您應該知道,PC與以太網模塊應該使用交叉線還是直連線,這是很重要的。一般都使用交叉線,如果要使用直連線,那么需要通過HUB來做。

网友B:
要看你的计算机的网卡是否具备自适应能力,老的计算机可能差点

网友C(2008-01-16):
草你吗的煞笔,不知道就别瞎几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