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系统中的D/A芯片如何选择?

楼主(2007-07-13):
请教老师,我选用的单片机为MCS-51 89C52,需要用到数模转换芯片,输出正负10v,对转换精度没有要求,请帮我介绍一款芯片,谢谢!

网友A:
参考: http://www.national.com/mpf/DA/DAC0800.html DAC0800 - 8-Bit D/A Converter Fast settling output current: 100 ns Full scale error: ±1 LSB Nonlinearity over temperature: ±0.1% Full scale current drift: ±10 ppm/°C High output compliance: -10V to +18V Complementary current outputs Interface directly with TTL, CMOS, PMOS and others 2 quadrant wide range multiplying capability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4.5V to ±18V Low power consumption: 33 mW at ±5V Low cost

楼主:
非常谢谢亦云人云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