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白天室外看得清楚的信号灯?

楼主(2007-07-13):
如何选择白天室外看得清楚的信号灯?本人要做一个室外操作箱,面板安装信号灯,问用那种型号的灯,白天也能够看得清晰?

网友A:
声光显示的信号灯
带闪烁的信号灯

网友B:
信号灯用有聚光珠或者聚光效果的灯泡,加带颜色区分功能的灯罩组件,超好用。

网友C:
看看交通指挥信号灯,加遮光罩,

网友D:
使用超亮的LED指示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红色、会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