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德利变频器的通病

楼主(2007-07-13):
我公司使用爱德利AS2-IPM系列的变频器出问题时都有一个通病:低压供电的开关电源有时能启动(但有一个等待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几分钟,有时半个小时),有时不能启动.开关电源用的是UC3842集成,用万用表测集成启动脚(7脚),电压在慢慢上升,待到16伏就启动,这个时间可不定.测外围元件没有大什么问题.真是头痛!那位维修过学德利变频器这种问题的师父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在深圳的话我帮你看看!!!

网友B:
本人急需AS2-IPM的手册,请各位帮帮忙
我的EMAIL:jiuzhaifeng120@yahoo.com

网友C:
开关电源3842 7脚对地有个 几十微法 的电解电容,他可能出现问题了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D:
爱德利的产品不敢恭维!

网友E:
可能是电容在作怪

网友F(2013-03-18):
我以前修过这个机子,记得没错的话,是换一个250V 1UF  的电容可能就正常了,这个变频器的确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