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齿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07-07-14):
我公司最近最了一台设备,用的是松下750W的大惯量交流伺服电机,带德国艾斯勒的减速器,然后带主轴箱转动.主轴箱内只用的齿轮传动结构,现在发生了问题,在转动50圈后,原点发生了2毫米的位移,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下可能会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主要检查主轴箱内的齿传动是否有传动间隙;齿与齿之间是否存在齿侧隙。

网友B:
你行星减速机精度是多少分的啊

网友C:
检查装配是否好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D(2007-09-16):
需要齿轮配合好关键是它们之间的间隙问题,间隙不能过大但要给它们足够的磨合空间,润滑脂的选用也很关键。话说白了,比如你刚买的摩托肯定要给它一定时间的磨合才能提速驾驶,不要刚买回来就死搞,不坏才怪!!!!!!

网友E:
你们的机床是否熟控的?运动系统里的电子齿轮的配比正确嘛??计数码盘是否松动?按你的介绍,我任为是电器系统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