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负压??

楼主(2007-07-14):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负压??有个电源我看见能输出正12VDC、也能输出负12VDC。我想问问什么时候用负12VDC??一般是什么元件需要负的啊??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楼主:
那要是这个电源能输出+12VDC和-12VDC,那是不是我能把当24VDC用呢??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双电源互补对称电路(OCL)

网友D: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