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西门子300编程软件的安装"

楼主(2007-07-14):
以下是西门子300软件的安装步骤.请问高手.为什么第3步骤把WINDOWS设置为英语(美国)再安装呢?而第5步骤有把WINDOWS语言恢复成"中文"呢?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XP professional+sp1/SP2(xp home除外)
2. 安装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设置Windows 2000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得,选择“英语(美国)”
4.安装STEP7 V5.3
\STEP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意: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否则setup不能执行
选择:
setp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Graph 7)
S7-PLCSIM v5.3(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恢复Windows 2000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安装step v5.3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  v5.3+graph 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  V5.3key.exe安装STEP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 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楼主:
期待你的答复>>>>>>>>>>>>>>>

网友A:
我装5.4英文的补需要这样的

网友B:
我没有这样装过,不过有乱码出现,但不影响使用,因为我从来不用注释的。哈哈!

网友C:
那是由于Step7 V5.3存在语言Bug,这样做是西门子的补救方法,这个问题在Step7 5.3 SP2中文版以及Step7 V5.4中已经更正。

网友D:
下面是在家庭版和专业版的Windows XP SP1和SP2上安装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的相关说明。
软件简介:
    SIMATIC STEP 7 V5.3的安装环境为MS Windows 2000专业版(SP3或更高)、MS Windows XP专业版(SP1或更高)、操作系统的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版本为6.0或更高。不再支持Windows 95/98/Me和NT。

安装说明:
    1、保证目标安装逻辑盘的剩余容量大于400M(最好再大一些,因为“\Program Files\Siemens”文件夹文件总大小为343M,占用空间比343M更多)。
    2、将安装程序文件夹“STEP7_5.3_SP2”完全复制到某个逻辑驱动器的根目录(该软件安装程序路径中不允许存在中文文件名,否则会出错,后面将会列出错误现象)。
    3、运行“最新西门子授权大全.exe”程序,点“接受”(可能不会出现该项)--“选项”--“序列号”--“OK”--“选项”,再勾选系统盘(C盘或D盘),然后再点“授权”--“安装所有授权”--“OK”(可能不会出现该项)。授权文件全部安装在当前系统盘的“AX NF ZZ”隐藏文件夹内。
4、运行“S7 PLCSIM V5.3授权.exe”程序,点“选项”--“序列号”--“OK”--“选项”,再勾选系统盘(C盘或D盘),然后再点“授权”--“安装所有授权”。授权文件“A1PLCS53.EKB”和“A1PLCS53.HRD”安装在当前系统盘的“AX NF ZZ” 隐藏文件夹内。
5、运行第2步中目标驱动器“STEP7_5.3_SP2”文件夹内的“Setup.exe”进行安装......安装时选择不要传送密钥……软件会创建一个与安装目录同级的“Common Files”目录,下面有个“Siemens”目录;软件会在启动项中加入一项。
系统启动后在任务栏有个锤子一样的小图标: 。
软件安装后会在系统盘增加一个“Temp”临时文件夹和“RASETUP.LOG”安装日志文件,软件安装完毕后都可以删除。
6、恭喜你!你将顺利完成安装,不过有点慢喔(可能超过30分钟),你要耐心等待哟......^_^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