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的并联问题

楼主(2007-07-14):
两台初次级线圈电压都一样的变压器能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并联
最重要的是联结组别一定要相等
同时要变比相等
尽量保证容量相等

网友B:
可以。但输出有规定。

网友C:
大使说的对.

网友D:
两台变压器并联是有要求的!!不是随意并的

网友E:
能么!!以前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在5%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