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伦茨伺服驱动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7-07-14):
请教一下,该指示灯电源是那一路供的

网友A:
找Lenze的售后! 或详查手册

楼主:
开关电源是好的,是不是单片CPU没有工作,造成指示灯不良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B:
查看驱动器指示灯的点亮是直接基于电源的还是基于CPU控制输出的,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电路板是多成板看不清楚

网友C(2010-06-11):
是CPU 控制,本公司专门维修伦茨伺服,鲍米勒伺服,施耐德,广东创佳维修13669852127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