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与变频器通讯程序的详解

楼主(2007-07-14):
图中是S200与变频器的一程序,看得不是很懂,请兄弟们赐教

网友A:
跟那个牌子的变频器通讯?好像是日本的某个牌子的

网友B:
是用自由口写的通讯程序,用的是ASCII模式,开始字符是ASCII码的3A对应的是字符是:
站号是01(ASCII码就是30 31),CR LF是结束码,中间的通讯命令部分你可能没贴出来,看起来好象是与台达的变频器通讯的程序。

楼主:
楼上的真是高手,一看就知道是和台达的变频器.
请问:字节限制是什么意思?接收完成的9是表示字节数吗?我是菜鸟,请指教

网友B:
呵呵,我不是高手,只是因为我用过台达的变频器所以一看通讯格式猜到是和它通讯的,接收完成的9是表示中断事件9,是表示0口接收信息完成的意思。

网友C:
最近我们公司也是有台设备,Plc与变频器连不起来了,我们对这也不是很了解,希望我们都能互相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