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 Monitor 安装不上?

楼主(2007-07-14):
我在装Drive Monitor时遇到下图的对话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最好不要改变安装路径,或路径带中文
2最好使用光盘安装
3全部安装,不要勾掉某项

网友B:
在安装开始前,把那个带杂文的那个选项去掉,或者按默认的安装,不要点没用的前面的勾,只要点你有用的就可以了,当然最好是光盘安装。
还有就是那个杂文的东西,你根本用不到

网友C(2011-11-14):
安装时出现下图,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