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07-07-14):
通过硬盘安装时,显示无SSF文件,通过光盘却可以。内容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A:
缺少SSF文件的主要解決方法有以下幾種:
1 將安裝文件復制到根目錄下安裝
2 將安裝文件刻錄到根目錄下安裝
3 復制SSF文件到您安裝文件目錄下
4 使用記事本將您的軟件名稱寫入,保存為SSF文件
5 直接進入安裝文件中去執行Setup.exe

网友B:
高手,比我知道的还全,叩拜

网友C:
我一般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D(2008-04-25):
我也是一般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显示无SSF文件,是因为程序放置位置路径中的中文。处理方法:1。将程序路径中含有的中文改为英文;2。将程序复制到硬盘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F:
制作成虚拟光驱ISO文件也可以的.

网友G:
我一般直接进入STEP7/DISK1 文件夹中直接启动setup.exe进行安装,yuanle真是高手让我又学到了好几种方法。

网友H:
将安装目录拷贝到C盘下就安装就行了!

网友I:
可能是程序路径中含有的中文,解决方法将路径中的中文改为英文即可

网友J:
WINCC的项目名称中的路径中也是不能有中文的,一些国外的软件项目名称路径最好是没中文的,工程名称也是最好是字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缺少SSF文件的主要解決方法有以下幾種:
1 將安裝文件復制到根目錄下安裝
2 將安裝文件刻錄到根目錄下安裝
3 復制SSF文件到您安裝文件目錄下
4 使用記事本將您的軟件名稱寫入,保存為SSF文件
5 直接進入安裝文件中去執行Setup.exe

高手!!!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