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IP安全等级定义的规范?

楼主(2007-07-14):
请问:谁知道IP安全等级定义的规范?

网友A:
IP是DIN标准内的防护等级的代号,没听说是安全等级。如果需要请复信syybw@163.com

网友B:
IP数字越高,表明防护登记越高。数字越小,表明防护登记偏差

网友C:
防护等级
1.  电机外壳防护等级
GB4942.1-85《电机外壳防护分级》;IEC34-5
第一种防护:防止人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部分和触及壳内转动部件(光滑的旋转轴和类似部件除外),以及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电机。
第二种防护:防止由于电机进水而引起的有害影响。
代号IP xx,含义见下表。
第一位表征数字
第一位表征数字 防护等级
简述 含义
0 无防护电机 无专门防护
1 防护大于50mm固体电机 能防止大面积的人体(如手)偶然或意外地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但不能防止故意接触)
能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2 防护大于12mm固体电机 能防止手指或长度不超过80mm的类似物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3 防护大于2.5mm固体电机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工具或导线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4 防护大于1mm固体电机 能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mm的导线或片条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5 防尘电机 能防止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进尘量不足以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
第二位表征数字
第二位表征数字 防护等级
简述 含义
0 无防护电机 无专门防护
1 防滴电机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2 15°防滴电机 当电机从正常位置向任何方向倾斜15°以内任一角度时,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防淋水电机 与垂直线成60°角范围内的淋水无有害影响
4 防溅水电机 承受任何方向的溅水无有害影响
5 防喷水电机 承受任何方向的喷水无有害影响
6 防海浪电机 承受猛烈的海浪冲击或强烈喷水时,电机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7 防浸水电机 当电机浸如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电机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8 潜水电机 电机在制造厂规定的条件下能长期潜水。电机一般为水密型,但对某些类型的电机也可允许水进入,但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单表征数字:IP x5或IP5x

2.  低压电器的外壳防护等级
GB4942.2-1985《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International Protection)IP xx
第一位数字表示防止固体异物进入壳体内或触及壳内带电或运动部分的程度,第二位数字表示防止液体进入壳内的程度。当只需用一位数字表示某一防护等级时,被省略的数字可用“x”代替。如对防护内容需要加以说明,可用补充字母表示
W:表示可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使用的外壳防护等级
N:表示可在特定的尘埃环境下使用的外壳防护等级(放在第二位数字后)
L:表示可在规定的条件下,放在固体异物或试验探针触及壳内带电部分后运转部件使用的外壳防护等级(放在第一位数字2、3或4的后面)
低压电器常用的外壳防护等级
第一位表征数字及后缀字母 第二位表征数字
0 1 2 3 4 5 6 7 8
防护等级IP
0 IP00
1 IP10 IP11 IP12
2L IP2L0 IP2L1 IP2L2 IP2L3
3 IP30 IP31 IP32 IP33 IP34
3L IP3L0 IP3L1 IP3L2 IP3L3
4 IP40 IP41 IP42 IP43 IP44
4L IP4L0 IP4L1 IP4L2 IP4L3
5 IP50 IP54 IP55
6 IP60 IP65 IP66 IP67 IP68

第一位表征数字及其补充字母含义
第一位表征数字及后缀字母 表征符号 防护等级
简述 含义
0 IP0X 无防护电机 无专门防护
1 IP1X 防护大于50mm固体异物 能防止大面积的人体(如手)偶然或意外地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但不能防止故意接触)
能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2L IP2LX 防护大于12.5mm固体异物 能防止手指或长度不超过80mm的类似物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12.5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体
3 IP3X 防护大于2.5mm固体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工具或导线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3L IP3LX 防护大于12.5mm固体异物和防止2.5mm的探针触及 防护直径大于12.5mm固体异物进入壳体和防止长度不大于100mm直径为2.5mm的探针触及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4 IP4X 防护大于1mm固体异物 能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mm进入壳体
4L IP4LX 防护大于12.5mm固体异物和防止1mm的探针触及 防护直径大于12.5mm固体异物进入壳体和防止长度不大于100mm直径为1mm的探针触及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5 IP5X 防尘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入壳体,但浸尘量不足以影响电器的正常运行
6 IP6X 尘密 无尘埃进入

第二位表征数字
第二位表征数字 表征符号 防护等级
简述 含义
0 IPX0 无防护 无专门防护
1 IPX1 防滴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2 IPX2 15°防滴 当电机从正常位置向任何方向倾斜15°以内任一角度时,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IPX3 防淋水 与垂直线成60°角范围内的淋水无有害影响
4 IPX4 防溅水 承受任何方向的溅水无有害影响
5 IPX5 防喷水 承受任何方向的喷水无有害影响
6 IPX6 防海浪 承受猛烈的海浪冲击或强烈喷水时,电器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7 IPX7 防浸水影响 当电器浸如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电机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8 IPX8 防潜水影响 电器在规定的压力下长时间潜水时,水应不进入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