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首相

楼主(2007-07-14):
不好意思,以前见过怎么区分的,但是现在不记得了,以前的贴子以找不到了,那位能帮我找找 谢谢!!!!!!

网友A:
电机首相???

网友B:
  2。万用表法用直流毫安档,表笔接到任意同一项的两个出线端,用电池接到另一相的两个出线端,和上开关的瞬间,如表针摆向的值大于0,则电池负级所接的线端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是同一端(头或尾)依次类推就可以试出其他的头尾。

网友B:
  一共有三种方法:1。灯泡法:先用灯泡或万用表查出同相的两个头,再把任意两相串接,余下一相接36V灯泡,然后把220V接入两相串接的绕组内,如果灯泡亮,表示串接的两组是起末端相连,不亮表示起起或末末相连。

网友B:
   3。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网友C:
书上面好象 都有吧

网友D(2009-05-26):
3。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用“用毫安档”是DC毫安档,还是AC毫安档??????//

网友D:
。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用“用毫安档”是DC毫安档,还是AC毫安档??????

网友D(2009-07-06):
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用“用毫安档”是DC毫安档,还是AC毫安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  一共有三种方法:1。灯泡法:先用灯泡或万用表查出同相的两个头,再把任意两相串接,余下一相接36V灯泡,然后把220V接入两相串接的绕组内,如果灯泡亮,表示串接的两组是起末端相连,不亮表示起起或末末相连。

请这位仁兄详细一些儿    看不太明白   谢谢了

网友F:
你万用表还很不错呀还有DC,AC 档应该用AC档

网友F:
这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状态发出的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