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的,上电跳HW-Diag

楼主(2007-07-14):
LG is5的变频器,上电跳HW-Diag 电流检测查了,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过先。

楼主:
原来这么多人有看到HW故障啊!我现在想我的可能是存储器故障。因风扇好。电流检测好。有一些参数不能改写。

楼主:
那么24C02能代替24C16吗?

网友A:
如果你需要修好它可找我,我也可以卖控制板给你.13681488257 江先生  (北京)

网友B:
主板问题为多

网友B:
你查一下我发的帖子有关 LG is5的变频器,上电跳HW-Diag 的故障维修,会对你有帮助的,我上次碰到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C(2008-04-01):
查看说明书上的报警意思是变频器故障,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故障(包括:Wdog(看门狗)EEP错误和ADC偏移量故障!希望能给你有所帮助!

网友D(2009-02-26):
is5 “hw ” 真让人头痛

网友A:
"is5 “hw ” 真让人头痛",是吗??好像还可以搞定

网友E:
主板和模块都查了吗?13073434865

网友F:
主板上的问提.我可以修理.051258062651

网友G(2009-04-11):
LG IS5 37KW.上电跳HW-Diag ,和MC FALL故障.CPU板代换过依旧.风扇是220V交流的,问题大概出在那里?该咋查?13992819424杨

网友G:
搞定了!(37kw 上电报H/W)更换交流接触器后一切正常!后发现温度检测线松动或检测电阻开路也报同样故障

网友H(2009-08-25):
我只在板子上上直流电它报HW-Diag , 把光藕检测脚短开了!!!

网友I(2009-10-17):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辛苦了。

网友J(2009-12-28):
我的11KW的也是啊!确定是CPU板的问题啊!具体不知道是那个IC的问题啊!请教各位了呀!

网友K:
在故障记录那里还可以再进入下一层参数。就可以更清楚知道什么故障了

网友L(2011-08-01):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is5 也报HW-diag  风扇是好的、模块好的、上的三相电、现在还是报HW-diag 、有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M:
我有一台7.5KW的  你们要什么,拆备件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