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和PLC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楼主:
我刚学到PLC通讯,请问如何将两台PLC之间通讯,要求
1、读出另一台PLC的D100里的数值和PLC输出信号。并指令另一台PLC按要求工作。

楼主: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将两PLC的站地址设置不同,一个为1,一个为2就行,PLC站地址的设置是D1121,然后用MODRD K2 H1064(2号PLC D100的地址值)D10就将2号PLC的D100的值读到1号PLC的D10里了,读输出Y同理,控制另一PLC工作同向另一PLC写,与读同理。

网友B:
qq了解的好多阿,呵呵

网友C:
   如果两台PLC距离比较远的话,可以考虑用GSM Modem的方式来通讯,无限距离,只要是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能用。

桑荣武汉办:     王  伟
电话: 027-65078524/15827090996
网站: www.sangrong.com

网友D:
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网友A:
to 一棵葱:哪里哪里,大家都一样,我了解的东西很少,只能回复一些简单的问题,不过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了。

网友E:
采用RS485通讯,两台PLC通讯地址一台设为1,另一台设为2,2里面的D100在1里面为D1512(以次类推),另:两台PLC内部寄存器D1120(通讯速度)需设置为一致,特殊继电器M1350(PLC LINK 启动标志),M1351(启动PLC LINK 为自动模式)设置为ON

网友F:
有两个途径:
1、可以使用楼上所说的MODBUS指令。
2、如果两台PLC中至少有一台为SA/SC/SX/EH系列,则可以使用easy link 功能来实现

楼主:
我是刚学的,我现在想读出2#里D10的数值,指令2#PLC M10继电器工作,我该怎么做,最好有实例。

楼主:
我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