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在GP触摸屏选哪个?

楼主(2007-07-14):
一个朋友学GP触摸屏,但GP触摸屏PLC选项没有台达的PLC,该如何选?

网友A:
GP的屏没用过,不知道GP屏下有没有那种自定义型PLC的选项,如果用的话用那个应该可以吧,因为台达的屏下控制器的选择中就是NULL,用NULL然后通过屏的宏也就是巨集功能编写通讯(当然要知道通讯格式)就可以同任何下级设备通讯。

网友B:
PROFACE 人机界面软件安装后,不能直接选择DELTA PLC,此时有两个方法:
(1)可以选择人机支持的modbus协议。
(2)可以到无锡天任的网站下载DELTA PLC的协议补丁。复制到指定的对应安装路径即可。

网友C:
触摸屏软件加上台达的补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
我马上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