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机子报“OU”

楼主(2007-07-14):
求助:台安N2机子报“OU”,检测电路在哪里啊? 风扇电压正常,431也换过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PN结电压520V正常,主板也换过了,找不到检测电路(那几个电阻),哪位高手指点一二,修好了,我会公布结果,谢谢!

网友A(2007-08-22):
你把输入电压弄错了吧

网友B:
you 可能啊

网友C(2008-04-30):
先定位是驱动那块板,还是控制板!后在检查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值,再查一下变频器的检测值,如果变频器的检测值高于万用表的电压值,那就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