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速如何计算

楼主(2007-07-14):
电动机转速如何计算

网友A:
N=(1-S)*f/(p/2)
S-转差率
f-电源频率
p-电机级对数

网友B:
更正:交流电动机的转速应该是N=60(1-S)*f/(p/2), p-电机级数

网友C:
马达转数=(120/电机极秋)*运行频率

网友D:
用编码器测

网友D:
算不了就直接测

网友E:
szalph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4 18:05:00
    更正:交流电动机的转速应该是N=60(1-S)*f/(p/2),
  p-电机级数

正确。顶

网友F(2008-12-22):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为2极,可实际测得转速为980转,为什么?

网友F: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为2极,可实际测得转速为980转,为什么? 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为2极,可实际测得转速为980转,为什么? 什么原因?

网友H:
二极电机的最高转速在50Hz时接近3000转,

可实际为980转,你是不是有减速箱或变频器?

网友H:
六极电机在50HZ时才980转/分

网友I:
引TS1234文:你的电机可能是特殊功能得。

网友I:
你测得是电机轴得转速还是减速箱轴的转速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更正:交流电动机的转速应该是N=60(1-S)*f/(p/2), p-电机级数

你的电机也许是6极的。

网友K:
变频控制的?,转子是绕线的.?

网友F:
大家好:我说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工频的情况下,用数字测速表测得的电机轴的转数为980转,可电动机的铭牌标的是2极,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L:
n=60f/p,则p=60f/n=60*50/980≈3,该电机的极对数是3对,而不可能是2对。

网友L:
可能是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