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的PLC不大稳定。

楼主(2007-07-14):
siemens的PLC我用过s7-200和s7-300电气特性不大稳定,环境差一点就出问题。

网友A:
何种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B:
应该还可以啊,
我用过不少,没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C:
我用着可以,是不是你的环境有关,供电怎么样

网友D:
什么问题?

网友E:
嘿嘿........其实有哪种PLC是绝对的稳定啊.......现场情况复杂...这个应该靠我们来尽量的调整...把干扰降到最小...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G:
我也用过挺多的,基本没出现大问题

网友H:
用着还可以

网友I:
讲讲出现什么样的问题,PLC的可靠性很强,很少有坏的

网友J:
siemens的PLC够好的了,你要是说他的变频器不怎么样,我还可以同意!

网友K:
西门子PLC可靠性挺高的

网友G:
6se70变频还是不错的

网友L:
 “siemens的PLC够好的了,你要是说他的变频器不怎么样,我还可以同意”
西门子在电气传动方面也是顶尖级的高手。

网友M:
  siemens的产品可以了,电脑还有死机的时候呢!是因为你所使用的环境因素有关吧!有很大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网友N:
再好的设备
要想发挥它的性能与环镜,设计程序员,工艺员,操作工人,息息相关的

网友O:
如果说西门子的PLC都不稳定,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几台PLC是稳定的了,可能是人不稳定吧

网友P:
西门子PLC还可以啊.可能是使用环境如温度、干扰等原因。

不会,学习!

网友:
不是西门子PLC的可靠性不好,是你自己的电路可靠性设计做的不够

网友Q:
大奔开到中国还被砸了呢。‘siemens的PLC我用过s7-200和s7-300电气特性不大稳定,环境差一点就出问题。’这结论下的有些偏激。出现了问题是多方面原因的,

网友R:
航天飞机都还掉了两架呢,还是找找环境的原因!!

网友S:
用过200的几个,没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T:
你咋不吭声呢?说说环境怎么个不好呢!
你又不说,那发这个帖子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U:
200国产化后已经相当垃圾了

网友V:
主要的问题是合适的环境,及可靠的设计及施工,我单位出现过S7_200的PLC莫明其妙的故障,怀疑PLC本身故障,后证明为电气干扰,MMX440变频器也经常出现故障,但主要为现场导电粉尘所致

网友W:
用的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呀!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X:
用得挺多的,都挺好的呀

网友Y:
不过S7-200输入点受干扰 误动作的例子 我是遇到过的!

网友Z: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AA:
西门子PLC可靠性很高的,可能是其他干扰或程序问题吧
变频器好象是不太适应中国的电网,爆炸频率比较高.

网友AB:
西门子的PLC性能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了!!如果你现场条件很恶劣的话,估计那种PLC都不一定能靠的住

网友AC:
任何事情不是绝对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西门子有这么大的市场占有率,还是说明有他一定的优势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