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普通电脑安装MACSV,怎样设置?

楼主(2007-07-14):
我用的是WINDOWS XP系统,安装了MACSV程序(MACSV组态软件和3S Software)后,再安装服务器程序,下载怎样设置地址?(只有一块网卡,希望设置后不会对上网有影响)

网友A:
应该设为单服务器版,网址设为130.0.0.1,肯定对上网有影响,宽带上网是自动适配IP地址,而设为固定IP就不一定能上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