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V高压电缆是否可以架空

楼主(2007-07-14):
请问10KV,YJV22高压电缆,带铠装的高压电缆是否可以从高于屋顶的电线杆上拉明线?象通信电缆一样的挂在钢丝绳上啊?具体的有没有什么规定啊?请教各位最好是供电部门的大侠了。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离房顶距离也不能太近
我们这里路边经常可以看到高压从公路旁边的高压杆下来,从路边2幢楼中间穿过去,到远处的高压配电室

架明线不可能,地埋又无法挖(大楼)地基

楼主:
是否工厂高压电器线路的改造包括增容等一定是有所在地的供电所说了算呢?他们曾说:高压电缆不可接头,变压器不能并联等“规定”不允许的情况,事实是他们不会做高压接头等。悲哀啊

网友A:
高压电缆允许接头,只不过安装时一般不允许
维修时允许

有些公路全线禁停,汽车坏了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