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4):
这次用S7 200与组态王做系统,组态王用了两次了,一次是用以太网通信,上次是用OPC通讯,这次我想用PPI通讯,可是设置好之后就是通讯不上,信息提示是打开通讯设备成功,设备初始化成功,开始还可以读出PLC的数据,过了一两秒之后就通讯失败了,现在赶的正急,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组态王的PPI通讯很慢,读写整数有问题,协议不行,通讯失败是不是将S7 200编程软件打开了,另外请教楼主用以太网通信S7 200要增加什么模块?

楼主:
通讯的问题我问了亚控,就是把PC/PPI电缆的第五位DIP开关拨到0位置就可以了,这一位的作用是来设定是10位还是11位的调制解调器,原来是在1位,我把它拨到0位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PPI通讯慢不是真正的慢,只是你看到组态王反应比较慢,我用以太网通讯也是很慢的,而且一个以太网模块CP243-1的价格在两千多,不划算,关于读写整数有问题,我想应该是你的问题,如果按整数读的话,你设置变量的最大值不能小于整数的最大值,比如说你设置整数的最大值是10000,其实他的最大值是32767~-32768之间,如果你在按位读取的话,应该注意到整数类型设为UNSHOURT的无符号整数,另外应注意,西门子的PLC的高位是在前的比如,IW0,它的高位是IB0,低位就是IB1,按位读的话,I0.0就是第九位,应写为BIT("",9),而不是BIT("",1)

楼主:
我想在这里弄一个组态王与西门子的专业话题,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步,为了民族的崛起,希望大家用于奉献

网友B:
用KEP+组态王,也可用的.

网友A:
TO:dongxin415
   整数类型设为UNSHOURT的无符号整数,写VW100值为100,写入后显示值为99,如果设为浮点数读写正常。是什么回事,本人感到郁闷,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点迷津。

网友C:
1)以前用6.5版本的时候.亚控给从做了个 s7Ppi 的驱动.速度很不错.现在更新道6.51上不能用了。 郁闷~今天读了下.3次/S. ..
谁有6.51版本 的 s7Ppi  更新驱动.发个给我啊。谢谢 zeng3@163.com .
2)用S7-200的计时器时100ms型时.在组态中设置时间10S.实际在S7-200中只有1S.只有通过*10来处理吗?.

网友D:
组态王和200通讯非常慢

网友E(2008-09-30):
如果换成OPC的通讯方式你就会看出来速度似乎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建议大家不要用PPI驱动程序

网友E:
西门子的PPI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

网友E:
每次只能发一句,我的电脑有问题吧,老是提示语法错误,我不能多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讯的问题我问了亚控,就是把PC/PPI电缆的第五位DIP开关拨到0位置就可以了,这一位的作用是来设定是10位还是11位的调制解调器,原来是在1位,我把它拨到0位就可以了.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G:
组态王与S7-200是不是调用了PRODAVE的w95_s7.dll?  用它连S7-200为何太慢呢?

xuesheng!

网友H(2009-03-30):
组态王与S7200远程通信

网友I(2009-06-02):
各位大哥;我是 一位新手,   组态王与三菱FX1S连接,出现--打开通讯设备成功,MITSUBISHIEZSOKET,EZUSERINI缺少1,设备()初始化失败,新I/O设备成功。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导迷津

网友J(2011-05-23):
组态王与三菱FX1S连接,出现--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设备(xx)初始化失败, 如何解决,恳求帮忙解决。

网友K(2011-06-27):
推荐: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西门子S7200连接组态王,通过: 西门子S7200 TCP驱动;OPC服务器(BCNetS7 OPC,西门子PCAccess );Modbus TCP驱动。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注:对于非西门子触摸屏可能需要PPI总线桥)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BCNet-S7PPI所连接的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wanghaibo118@126.com

网友L:
组态王跟S700走PPI通信最多能联几台S7200?

急,最近在做这个,谢谢!

网友K(2011-08-01):
引用 网友L:
组态王跟S700走PPI通信最多能联几台S7200?急,最近在做这个,谢谢!

多台S7200联网建议使用BCNet-S7PPI模块,不用修改原系统程序,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和组态王通讯可以使用西门子S7200TCP驱动,或者OPC方式。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61&productsid=922

网友M(2017-07-26):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N(2017-11-29):
都是大神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