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PLC如何仿真啊

楼主(2007-07-14):
我安装了仿真软件,但是不知道如何用啊。

网友A:
PLCSIM軟件用于仿真單機的S7程序
打開Step7軟件,運行PLCSIM,選中您需要仿真的程序,點擊圖標下載,然后將PLCSIM進入運行狀態,您可以在PLCSIM中建立輸入輸出等參數進行仿真,也可以使用VAT表進行數據監視。

楼主:
我的仿真软件是英文的,但是不我不知道如何加载300的程序啊

网友B:
启动模拟器,直接下载运行即可

网友C:
启动模拟器,直接下载运行,选择你想防真的程序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D:
你可以参考PLCSIM 的 联机帮助 文件,写的好详细.

网友E:
好像F型cpu不能仿真。

网友B:
有些硬件状态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F:
运行PLCSIM软件后,就当与PLC连接上,点击下载(含软件硬件),然后利用你上图控制变量,在程序中可打到在线监控就可以;当然有些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G:
我试过用仿真软件时,不能用强制变量功能,不知道谁用过呢!

网友B:
可以强制变量

网友H:
很好用的

楼主:
试过了,还可以

网友I(2015-11-21):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怎么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