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为什卸载不了啊。如图

楼主(2007-07-14):
CAD2006为什卸载不了啊。如图

网友A:
看不見您發的圖

楼主:
不要急一会就看见了

网友B:
病毒与不正当删除文件造成

楼主:
可能是不正当删除造成的,还有方法补救吗

网友C:
用优化大师等软件删除,再不行就强行删除
再搜索C盘CAD相关的文件手动删除,注册表搜索CAD相关注册项删除

网友B:
直接删除文件后,在删除注册表相应的键值.电脑书上有,我记不清楚了,自己查.

楼主:
我先用完美卸载中的智能卸载,后来一看。电脑中的删除程序中还是有CAD的图标。并且不能卸载了。再看完美卸载中并没有CAD的文件

网友D:
按照原CAD的路径再安装一遍,注意:软件将提醒有一个CAD文件已存在,那么就首先将已存在的acad.exe文件删除,然后在原路径再装一遍,安装重新启动后,此时再删除CAD。

网友E:
楼上方法适用好多同类故障!

楼主:
 TO yjig: 与您说的情况一样,我得新安装时电脑提示我有一个CAD文件已存在。但不知道acad.exe文件在哪里。

楼主:
谢谢大家。回公司试试了。

网友F:
用优化大师删除

网友G:
同意yjig:在原路径下重新安装一遍,然后卸载!!

网友H:
 建议用优化大师卸载。

楼主:
没办法,又重装了一下系统。

网友I:
CAD相关的文件手动删除,注册表搜索CAD相关注册项删除

网友J:
按楼上的办法处理就可以啦!

网友K:
用优化大师等软件删除,再不行就强行删除
再把注册表CAD相关注册项删除

网友L:
对,就是按原路径重新装,然后再卸载,推荐安全卫士360,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M: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7-14 20:52:00 发表的内容:
  按照原CAD的路径再安装一遍,注意:软件将提醒有一个CAD文件已存在,那么就首先将已存在的acad.exe文件删除…
--------------------------------------------------------------------------------------------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也不需要别的什么软件,应该先这样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