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焊机怎么使用电容补偿

楼主(2007-07-14):
我单位的设备主要是单相电焊机,一台BX350的电焊机多少UF电容

网友A:
间断工作的设备,选择只是个....无法回答

网友B:
建议就地补偿,容量实测
因为电焊机工作状态忽大忽小,集中补偿不理想

网友A:
个人观点与楼上观点相反

网友B:
集中补偿电容接触器很跳
分散补偿不用考虑补偿不够

网友C:
1、电焊机是功率变化剧烈、间断工作的设备,不宜进行就地补偿;
2、原因是就地补偿后,不是欠补偿就是过补偿,平均无功功率反而增大;
3、同意毕师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