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模拟量如何应用

楼主(2007-07-14):
是不是还得加模拟量模块。用哪些指令

网友A:
加,,,肯定要加....还有就是找本硬件手册看看吧...

网友B:
有些型号的cpu本身也带模拟量输入输出,也可以加模拟量扩展模块,硬件组态好后,用piw pqw,如你组态的模拟量输入的地址为256
则可以:L PIW256
T MW0

网友C:
西门子的模拟量处理比较简单,不用特殊指令(比如三菱以前的,得用to指令),只是地址有点特殊(请参考 lmhx:网友的讲解)。

网友D:
100%对应27648,

网友E:
具体说的是哪种PLC?

楼主:
S7-314系列的CPU,以前用过S7-200的。S7-300的刚上手,不是很熟悉。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F(2007-08-14):
看看书,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用FC105转换啊

网友G:
我听说调用FC105误差比较大,因为FC105里面没有零点调整。不知道是真的吗?我现在都是自己编的。

网友H:
模拟量转换量程我用浮点数运算可以做一个FC

网友I:
FC105是人家编好的,不满意完全可以自己弄一个fc

网友G:
FC105到底误差大吗?一直没人提,郁闷...

网友J:
为什么要用FC105,可以在换算 完后 用一次量程转化

网友K:
问的太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