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床无图纸的维修

楼主(2007-07-14):
版主你好,本人有一个难题,就是有一台车床,系统是FANUC,Z轴401#报警,该报警是该轴未准备好,该报警的原因较多,经交换放大器故障依旧,说明在问题外部,又没有电气原理图,有无简便维修方法,烦请版主告知,谢谢!

嗯,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沈阳一机CAK6150BI,SMTCL NC100(DASEN3I)系统,电动换档。

该机床有4档,M40、M41、M42、M43。

现象:换任何档,始终都要回到Ⅱ档停住。

如在MDI方式,输入M41,执行换Ⅰ档,到位后,档位到位检测开关2、3灯亮,I/F诊断信号正常,同时档位指示为Ⅰ档,停顿约1秒,又自动离开原位档,直至成为Ⅱ档才结束,其它档都是这种情况,正常换档状态见表。

       开关1 开关2  开关3  开关4  开关5
Ⅰ档    -    +       +     -      -
Ⅱ档    -    +       -    -      +
Ⅲ档    +     -      -    -      +

查各变档到位开关、变档离合器全好,在I/F诊断开关输入输出信号正常。

目前不明白的是到位检测信号已经发回CNC,且在I/F诊断里面也确认正确,变档应该结束,为何还要变成Ⅱ档才结束???

不晓得哪根筋出了问题,请各路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另外,该系统无动态梯形图显示,知道的请告知。

网友A(2007-09-16):
看一下伺服电机Z插口里面是否有切削液进入或线断(顺便清理X的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