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500变频开关电源

楼主(2007-07-14):
三菱十一千瓦A500型变频开关电源单独通电,变压器各路输出仅两三伏,测M51996供电有十三伏,但有摆动,该变压器是否常有损坏呢?电源变压器各路输出没有短路故障点(全部分断各路试测过),更换芯片M51996故障一样,检查周边全部元件都完好,测C57电容器两点仅有0.1伏,没有正常的5伏电压,请问哪位行家指点下,先谢谢

网友A(2013-01-31):
估计局部有短路了,可以用三菱变压器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