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7-07-14):
三菱(十一千瓦)A500型变频开关电源单独通电,变压器各路输出仅两三伏,测M51996供电有十三伏,但有摆动,该变压器是否常有损坏呢?电源变压器各路输出没有短路故障点(全部分断各路试测过),更换芯片M51996故障一样,检查周边全部元件都完好,测C57电容器两点仅有0.1伏,没有正常的5伏电压,请问哪位行家指点下,先谢谢!

网友A:
M51996供电有十三伏,有摆动,说明已经起振了,但振荡不正常,正常时候应该很稳定,更换开关变压器,如果原来开关管短路过的话,开关变压器基本就坏了

网友B:
负载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C:
脉冲变压器坏了

楼主:
场效应管没坏过,但现在寻变压器,哪个有卖只给我吧

楼主:
负载没有短路,都分断开查过

网友D:
1、M51996供电有十三伏,有摆动,说明已经起振了;
2、负载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3、“负载没有短路,都分断开查过”,检查不彻底,重新检查,不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4、稳压电路看看,是否保护管击穿保护!

网友A:
我有此开关变压器13056660695

网友E:
检测高压分压电阻及无感利波电涌.

网友A:
不知道楼上的老兄修过变频器吗,

能不能把:无感利波电涌.解释下,

楼主:
目前亲了变压器外,其它都查过没见有问题

网友C:
 脉冲变压器坏了,很好测的,我有这个脉冲变压器

楼主:
脉冲变压器坏了,很好测的,我有这个脉冲变压器.给我联系电话呀,,,谢谢

网友F(2012-08-18):
我的电源也是这个故障,一样所有件都查了,变压器,K2225都换了,还是不好,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F:
森士老师,你的电源做没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F:
变频开关电源单独通电,变压器各路输出仅两三伏,测M51996供电有十三伏,但有摆动,高手指点

网友G(2012-11-09):
是没有找到故障点哇,变压器很少坏的哦。可以发我试试的。--------------三菱主板驱动板专修。三菱A500的图纸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