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水平

楼主(2007-07-14):
  惭愧,我是电工,但由于平时勤奋懒惰,结果老板派我哦出差就出了大洋相了,一台四只脚的机器,我以一点为基准,然后顺时针调整底脚螺丝,结果我打完(顺时针打三个,因为打四个不可能的)后,又拿回到骶一条轴上,发现又不平衡了,真是郁闷死了,恳请朋友们指点下,感激不尽。我们做的是复卷机

网友A:
这个问题问钳工比较合适吧

网友B:
水平仪横向竖向都要检查。

网友C:
找个水平仪测量一下

网友D:
水平不准时你打好换个头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就重新调到两头打水泡都在一个位置上就平了(并不是要在中间,是要换来换去都离左边或右边的线一样多)

网友E:
1、只调三只脚,平面确定后,在上好第四脚;
2、调平面时,在相邻底边先后打水泡即可;

网友F:
 刘志斌说得对

网友G:
也可以用水平尺,在平面中心打交叉调整,很快的

网友H:
不好意思   在相邻底边先后打"水泡"即可

水泡是个圣东西

网友I:
水平尺里的水泡

网友J:
最好用水平仪来测试。

网友D:
其实水平尺是不太准的,最好用一根长点的透明塑料管,里面装上水,两头各留二三十公分,把一个头固定一个位置,另一头拉到各位置将机器调好水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K:
找水平的方法有很多种,关键是要耐心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