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直流电机阻值

楼主(2007-07-1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直流电机是40kw ,113A ,用的两根25平方的铜电缆接到电控柜里(大约20米),用数字万用表200 档测其电阻,只有1.0。这对吗?还是有什么问题?我怎样判断? 另一台电机也是40KW ,113A。电缆长度只有10米,测其阻值是4.2。 急,谢谢

网友A:
这样测电阻不太严密,测此电阻做什么用呢?
直流电机的电枢回路的电阻有好几部份组成呢,呵呵...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新买的电机,我要怎么知道他的好坏呢?换种说法就是在上电之前我要做什么呢? 谢了。

网友B:
电枢的电阻比较小

网友C:
电机电枢的阻值比较小

网友C:
测量电机的绝缘阿

网友D:
只能测一下绝缘,测电阻只能知道电枢是通的,没有断开.

网友E:
alinzh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5 13:41:00
只能测一下绝缘,测电阻只能知道电枢是通的,没有断开.
要知道好坏还是通电直接试,如果旧电机应该打开看看电机内部怎么样,励磁线圈绝缘电阻亦需要测量

网友F:
万用表这东东量的不怎么理想

网友G:
要测绝缘是不是要用兆欧表呀.

网友H(2008-02-25):
还是测试一下绝缘性比较好 上次 我们改造那机床 测过了绝缘性 没问题 可就在开机以后 星形转三角形一分钟的样子 电机就放炮了 郁闷啊 所以用的时间长了的电机最好还是把它拿去烘干

网友I:
万用表量还要考虑到线间电阻, 你看到的1.0欧姆, 是电枢电阻+电缆电阻,是不正确的;
用摇表测绝缘是一个方法; 另外就是通电试空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