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四线制发热管的电流怎么计算/零线电流是不是很小?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给的条件太少了,只能假定:
1、发热管为电阻性质,
2、三只发热管的功率一样大,呈对称型。
零线电流有下列可能:
1、一只发热管工作时,零线电流=相线电流
2、两只发热管工作时,零线电流仍然=任一相的电流
3、三只发热管工作时,零线电流=零

网友B:
支持楼上的!
楼主!你的问题问的太不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