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运动控制芯片要和MCU分开呢

楼主(2007-07-14):
用一高性能MCU不是更好嘛

网友A:
性价比,可靠性都要考虑。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嘛  可靠性 软件一定比硬件差嘛
还有 如果用运动芯片+mcu 和一mcu比 价格更便宜嘛

网友B:
我想,是MCU的输出电流不够大,驱动能力不够强吧

楼主:
如果用运动芯片 还是要加驱动电路的吧

网友C:
本人看法: 历史上先有的运动控制硬件后有的MCU,例如录音机的磁带要求稳速走带,炮瞄雷达要求自动跟踪飞机,硬件插补电路可以完成数控直线和圆弧加工。这些都产生在MCU出现之前,这些都靠硬件电路实现。 以数控加工为例: 1.早期用根据算法插补原理所研制出来的硬件插补电路,完成一条直线或圆弧的运动控制;加工一条直线或圆弧前,要先输入每条直线或圆弧的几何参数;加工完成一条后,再输入下一条;为了能自动的连续送入加工参数,使用预先穿孔的纸带,逐条输入加工参数。这就走出了程序加工和数控的第一步(不是通用的计算机而是专用的数控电路)。 2.MCU出现后,用MCU的程序逻辑加上少量外围硬件电路也可以完成以上所述的功能;这时原有的硬件插补电路改成根据插补算法实现的插补程序。 3.但纯MCU控制有不足之处 *.MCU往往也还要做其他事情,例如:显示,键盘,采集,存储,等等,都要占用CPU时间。 *.尽管是实时操作系统;响应中断,执行插补程序,就要化时间,不可能立即完成插补控制任务。 *.对软硬件人员用计算机完成目标任务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要求能懂插补算法,编写插补程序。 4.使用专用运动控制硬件(卡或芯片)后,和MCU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当专用的插补控制硬件一旦接受和执行指令后,能保证随后的插补控制是硬件完成的,因而只有少量硬件过渡过程产生的延时,没有程序指令产生的延时,与此同时,MCU还能做其他事情;而对这些运动控制(卡或芯片),由于厂家事先提供实用案例等技术资料,所以使用起来,较为省力,用户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调用程序模块,不必懂插补算法,不必自行编写插补程序。 5.还有一些卡,是一个独立的MCU或DSP,和主机通过串口,并口或USB口相连接,这些卡虽然也要靠执行程序来完成运动控制,但是已和主机分开,专司控制,不受打扰,因此速度较快,并且厂家往往已经提供了"G代码解释程序",只要传输给它G代码数控程序便可以进行数控加工了。 6.当今用一高性能MCU实现运动控制,也是完全可能的,本人10多年前开发的线切割数控系统便是只需使用386的PC机而不用专用运动控制硬件(卡或芯片)的数控系统,参考: http://a.gongkong.com/photo/pp2007/200771165238_449581.jpg 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621347_1.gif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http://www.kellyware.com/kcam/index.htm 但是,研制时,要求你懂插补算法,会编写插补程序,会编写G代码解释程序等等。 当然,使用时,是一样方便的。 当然这样的系统是速度受限的,因而功能和性能受限。 当然这样的方案,商家挣不到钱了,他是不会向你推荐的。 但是这样的方案在数控技术的爱好者当中是流行的。

网友D:
未尝不可!“亦云人云”说得对! 关键看用途和系统架构。全PC控制就是仅使用单一CPU的典型例证。

网友E:
可能和批量有关,这些将处理器和特殊功能组合在一起的专用芯片需要有一定的量才有效益。电视机的芯片有智能芯片,运动控制的种类比较多,同时还有功率要求,实现功能组合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