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钻的碳刷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没有碳涮,就会磨兰转子

网友B:
就是把电送进转子线圈

网友C:
电钻的碳涮起什么作用?
答:电钻的碳涮是在动静之间起滑触地作用;

楼主:
那单相的电机怎么没碳刷啊!电钻不要碳刷不可以吗?

楼主:
江云:
转子的电不是定子感应出来的吗?

网友D:
是不是应该先搞搞清楚有关电机的分类啊。好象有鼠笼和绕线之分吧

网友C:
“那单相的电机怎么没碳刷啊!电钻不要碳刷不可以吗?”
1、电钻是直流串励电机,电刷、换向器是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
2、由于电枢与励磁线圈串联,电流方向同时变化,转向不变,所以可交直流两用;
3、单相交流电机,用交流电,定子是电枢,可直接相连,不需要电刷、换向器结构;

网友C:
1、为什么不用单相交流电机作电钻?
2、因为单相交流电机机械特性不适合作电钻;
3、单相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转速恒定;
4、直流串励电机的机械特性是软特性,当负载增大时,转速急剧下降;

网友C:
1、为什么直流电机要电刷、换向器结构?
2、因为只有同一磁极下的电枢导体电流方向不变时,其电磁转矩方向连续不变,保证电枢在同一方向连续运转;
3、换向器、电刷就保证在同一磁极面下的电枢导体电流方向一致,或者说换向器、电刷在不断的改变电枢导体的电流方向,使同一磁极面下的电枢导体电流方向一致;
4、直流电源的极性不变,电流方向不变,而电枢在旋转时导体不断在不同磁极面下切换,其电流方向不断改变,靠的就是电刷、换向器结构;

网友E:
由于线绕式电机具有启动力矩大,转速高等的优点,要获得高的启动力矩,而又要保证体积,只能使用这种电机了,所以一般的手持式电动工具都是使用线绕式电机;而固定式电钻一般由于不用考虑体积问题,所以使用的是鼠笼式电机,优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廉,但是启动力矩不大,要获得必要的启动力矩,只能通过加大其功率或者通过变速机构来实现.

网友F:
blue-don说的不错

网友C:
“是不是应该先搞搞清楚有关电机的分类啊”
1、电机学中,把电机分为变压器、电机;
2、电机分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3、交流电机分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
4、异步电机分为鼠笼式、绕线式;

网友C:
1、直流电机分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
2、直流电动机分他励、并励、串励、复励;

网友C:
1、串励电动机,就是电枢线圈、励磁线圈串联,其电流方向同时改变,电枢单方向运转,交直流两用;
2、串励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为软特性,恒功率,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转速迅速下降;
3、串励电动机的机械特性特适合手电钻这样的负载性质;

网友C:
手持式电动工具一般使用交、直流两用串励直流电机!它的结构特点就是有电刷。

网友G:
学习中 没碰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H:
这种问题,找找书就知道了。
只有书上没有提到的,才有问的价值。

楼主:
谢谢!
懂了很多!

楼主:
那是不是带转换器的交直流都可以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带转换器的交直流都可以用?”

带换向器的直流电机中,只有串励直流电机交直流可以用!

楼主:
在这请教个问题啊!
请问星三角启动的时间是怎么来规定的?

网友I:
要看电机的大小,和所带的负荷

网友J:
要好好看书啊

网友C:
电机启动后的标志就是电流明显降低,你可观察电流大小,确定切换时间!

网友K:
碳刷当然导电用的,少了它不就把电机绕组损坏了吗,

网友K:
铜损增大,转子损坏

网友L: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解答。

网友M:
学习了,刘老师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