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电机响!!!

楼主(2007-07-14):
我公司一台电脑雕刻机600*500*200
三轴都是安川750W的
装在X轴上的电机要尖叫大概一秒钟,随机的叫,叫的时候伺服显示负载很高,不叫的时候没有,
之后我把这个电机和Y轴的对换,(就电机换,联轴器也没有换,)
这个时候就是Y轴响了,X轴不响,
我想应该是电机的原因吧,之后又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
还是上面的一样,换上去的新电机装X轴就X轴响,装Y轴就Y轴响,
打电话给代理商,他死不认电机问题,也没有售后的人过来,(苏州的代理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
请教各教发表一下,急,啊,
GHZ7@21CN.COM 13665116152无锡

网友A:
有没有把响应调低一点试试看?把增益调小一点试试试看?

网友B:
电机没有问题 还是参数调整的问题 降低增益

网友C:
速度环增益调低点,要不就设置成默认值40

楼主:
我已经恢复过默认的了,也是这样的响,
帮帮忙啦, 客户急等啊,

网友D:
驱动器换过没有?

网友E:
最快的办法,找个卖伺服的帮忙看看,不要在这问了,看你的描述是挺怪的。
空载也响吗?用自动参数设置,刚性选择1,我不相信还会响。
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找人各方面系统的看看。

网友F:
你把增益降一点,看看
可能是轴某些状态改变一些调整不过来
另外你让机械来检查一下,
刚通电,和短点的时候,电机负载会比平时大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G(2008-01-13):
首先我为迟来的支持向您道歉!!
出现响的情况得看是什么样的响声,常见的就是伺服刚性相对现有机械刚性过高,不仅震动而且很响。此时要么降低伺服刚性,要么改机械,第一种情况虽然可以解决响的问题,但加工效果相去甚远,第二种改机械的办法就是得多花时间,但提高经验而且需要很好的设计,这样做您的机床必然会是客户的首选。

网友H(2008-03-21):
我想知道黄胶鞋你是哪里的,安川电机会振动很多机器生产厂家都有碰到,都是出现在400w 和750w上的,850w以上很少出现.根据安川的代理商说是匹配问题,说电机惯量小.把Pn110调00012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几个参数401和409也可以试试看,这样的问题安川也没把握.

网友I:
调一下Pn102速度环增益 默认值为40,可调小点。

网友J(2011-03-07):
你查一下说明书 找一下调谐共振的那个参数调一下就可以了 我以前调过 (不过忘了了参数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