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FX1S中的T2D66是什么二极管,用什么可代替

楼主(2007-07-14):
FX1S中的T2D66是什么二极管,用什么可代替

网友A:
坏了找三菱维修处修吧;

网友B:
不知道哦
我們壞了都讓廠家修的

网友C(2008-08-22):
在FX1S中的T2D64 也是经常坏的,可能是稳压功能

网友D:
找三菱维修处吧!!!

网友E(2008-12-22):
应该是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F(2012-01-01):
是瞬变二极管与快速二极管串联,用P6KE200反向串联HF207代替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