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如何判断步进电机是几相的(不是6线,是5线的)

楼主(2007-07-14):
我这有两个旧的步进电机,是五根线的,用万用表测了,1到5脚之间的电阻是:
1到4脚,两两之间是143欧左右
1到4脚的每个脚与第5脚之间电阻都是73欧左右
怎么判断电机是几相的呢,有一些机关的驱动电路吗?
我有一个L298驱动芯片,可还没用过,刚开始接触这个,呵呵

网友A:
看来像是一个四相步进电机,第5脚是公共引出端,有关步进电机及L298驱动芯片的使用可参考:

楼主:
好,谢谢
请问一下,前面那个L297是控制芯片吗?如果用单片机是不是就可以不要L297了呢,我找到的有些好像就是直接IO接到L298的呀

楼主:
那8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还有,Vs用36V,一定要这样吗?好高的电压呀

网友A:
L297是控制芯片,如果用单片机,可以不要L297,这时单片机要给出四相环分节拍脉冲,而不是方向和步进脉冲。

网友A:
8个二极管是续流和保护用二极管。
你的步进电机每相为73欧,若Vs用36V,相电流是0.5A,如果步进电机是57的,并不算太高。
做实验,嫌电压大,可以用12V或24V试试。

网友B:
“四相环分节拍脉冲,而不是方向和步进脉冲。”学习!

楼主:
"如果步进电机是57的"
是说型号吗?我这电机上没有标,已经很旧了,呵呵
还有就是,有什么型号的电机不用36V那么高的电压的吗?(当然了,电机的负载能力也不能太差)我们是怕参加电赛的时候用这个就太麻烦了,比如用9V之类的还可以直接用一个电池供电,36V就不容易了

网友A:
有低电压驱动的步进电机,请看:
http://www.sihaidj.com/Production/StepMotion/57BYG/57BYG.asp
http://www.sihaidj.com/Production/StepMotion/42BYG/42byg.asp

网友C:
请教下亦云人云:
像这种四相五线步进电机, 及其它一些四相六线步进电机, 能不能改接成二相电机使用的? 要改接的话, 需要改电机内部的接线端吗? 还是只改外面的接线头就可以了?
之前看到过相关的一个贴就有这个疑问了, 拿你发的这个图来说, 如果要直接改接电机外部的线接成二相电机, 那么, 假设原本A相绕组与B相绕组的电流方向相同的, 改接后它们的电流方向就成了相反的了, 那么形成的磁场还能正常叠加吗?

网友A:
二相接法,是双极性的电流,两个绕组不能有接到一起的公共端。
四相接法,是单极性的电流,四个绕组可以有接到一起的公共端。
有不少电机2/4相接法都可以的,二相接法时的两个绕组,相当四相接法的A和C相绕组串接,B和D相绕组串接,具体接法可参考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C:
找了些控制器说明书看了下, 大概明白了.
只是对"相数"的理解有点模糊, 因为很多四相电机接线后都成了二相电机, 也不知是应该叫四相电机还是二相电机.

网友C:
四相六线的情况一:

网友C:
四相六线电机情况二:

网友C:
我觉得两种情况的电机绕组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四相六线电机而言, 如果不改内部接线的话, 用来做单极四相的电机, 就不能用来做双极二相的电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四相八线的电机, 好像可以做单极四相的, 又可以做双极二相的, 对吗?

网友D:
“四相六线电机而言, 如果不改内部接线的话, 用来做单极四相的电机, 就不能用来做双极二相的电机”———应该是这个道理!
“四相八线的电机”———几乎没人这样做!

网友E:
老师啊,我们的86系列电机就是做成4相8线制的,可以并联和串联成两相的,分别达到不同的使用效果,我们还有两相六线制的细分步驱动器,兼顾了八线电机的并联和串联的优点,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www.zctq.com,如有需求敬请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F(2009-03-30):
单片机要给出四相环分节拍脉冲,而不是方向和步进脉冲,这个方向和步进脉冲怎么给?谢啦!

网友G(2009-07-29):
二相六线步进电机 的接线脚都叫什么名啊 ?/从左往右依次是什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