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的几分!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楼主: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填写无关的内容.
总 分
得 分
一,单项选择(第1题~第6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满分60分.)
1.用戴维南定理分析电路"入端电阻"时,应将内部的电动势( )处理.
A.作开路 B.作短路 C.不进行 D.可作任意
2.在进行电压源与电流源之间等效时,与理想电压源相并联的电阻或电流源( )
处理.
A.作开路 B.作短路 C.不进行 D.可作任意
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欧姆定律中错误的是( ).
A . i=U/Z B . I=U/Z C. I=U/Z D. I=U /Z
4.纯电感电路中无功功率用来反映电路中( ).
A纯电感不消耗电能的情况 B.消耗功率的多少 C.能量交换的规模 D.无用功的多少
5.已知交流电路中,某元件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则元件是( ).
A.电阻 B.电感 C电容 D.电动势
6.在Z1与Z2并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其电流关系错误的是( ).
A. B. C.
7.在R,L串联电路中,下列计算功率因数公式中,错误的是( ).
A. B. C. D.
8.为了提高电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给它并联了一个合适的电容.使电路的:①
有功功率( ),②无功功率( ),③视在功率( ),④总电流( ),⑤总阻抗
(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9. 当电源容量一定时,功率因数值越大,说明电路中用电设备的( ).
A无功功率大 B有功功率大 C.有功功率小 D.视在功率大
10 .当R,L,C串联电路呈感性时,总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 应是().
A.>0 B. 1
35.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其转差率为( ).
A. S=0 B.S=0. 004~0 007 C.S=0. 01~0.07 D.S=1
3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 ).
A.输入的视在功率 B.输入的有功功率 C.产生的电磁功率 D.输出的机械功率
37.三相异步电动机机械负载加重时,其定子电流将(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一定
38.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不变而电源电压降低时,其转子转速将( ).
A.升高 B. 降低 C.不变 D.不一定
39.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转矩不大的主要原因是( ).
A.启动时电压低 B.启动时电流不大 C.启动时磁通少 D.启动时功率因数低
40.三相异步电动机增大转子电阻,则其启动转矩(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一定
41.对交流电器而言,若操作频率过高会导致( ).
A.铁心过热 B.线圈过热 C.触头过热 D.触头烧毛
42.直流电动机电枢回路串电阻后,电动机的转速( )
A.升高 B.降低 C.不变 D.无法确定
43.大型及复杂设备的调速方法较多采用( ).
A.电气调速 B.机械调速 C.电气与机械相结合的调速 D.液压调速
44.直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就是电动机的( )
A.过电压保护B.过电流保护C.超速保护D.短路保护
45.在大修后,若将摇臂升降电动机的三相电源相序反接了,则( ),采取( )办法可以解决.
A.电动机不转动 B.使上升和下降颠倒 C.换三相电源中任意两线 D.会发生短路
46.万能铣床的操作方法是( ).
A.全用按钮 B.全用手柄 C.既有按钮又有手柄 D.用行程开关控制
47.桥式起重机多采用( )拖动.
A.直流电动机 B.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C.三相统线式异步电动机 D.控制电视
48.桥式起重机主钩电动机下放空钩时,电动机工作在( )状态.A.正转电动 B.反转电动 C.倒拉反接 D.再生发电
49.在交磁放大机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转速的改变是靠( ).
A.改变反馈系数 B.改变发电机的转速 C.改变给定电压 D改变绕组匝数
50.在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中,改变( ),就能改变直流电动机的转速.
A.整流方式 B.晶闸管导通角 C.电源电压 D.电源频率
51.KSJ-1型顺序控制器是属于( ).
A.基本逻辑型顺序控制器 B.步进式顺序控制器
C.既是A望又属B型 D.既不属A型又不属B型
52.11.低频信号发生器是用来产生( )信号的信号源-
A.标准方波 B.标准直流 C.标准高频正弦 D.标准低频正弦
53.用普通示波器观测一波形,若荧光屏显示由左向右不断移动的不稳定波形时,应当调整( )旋钮.
A.X位移 B.扫描范围 C.整步增幅 D.同步选择
54.严重歪曲测量结果的误差叫( ).
A.绝对误差 B.系统误差 C.偶然误差 D.疏失误差
55.双臂直流电桥主要用来测量( ).
A.大电阻 B.中电阻 C.小电阻 D.小电流
56.调节普通示波器"X轴位移"旋钮可以改变光点在( ).
A.垂直方向的幅度 B.水平方向的幅度
C.垂直方向的位置 D.水平方向的位置
57.检流计主要用于测量( ).
A.电流的大小 B.电压的大小 C.电流的有无 D.电阻的大小
58.电桥所用的电池电压超过电桥说明书上要求的规定值时,可能造成电桥的( ).
A.灵敏度上升 B.灵敏度下降 C.桥臂电阻被烧坏 D.检流计被击穿
59.直流双臂电桥可以精确测量( )的电阻.
A.10以下 B.100以上 C.1000以上 D.100K 以上
60.使用检流计时,要按( )位置放置.
A.水平 B.竖直 C.正常工作 D.原来
二,判断题(第61题~第8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X".
每题1分,满分20分.)
61.操作人员在吊运重物下行走时,必须戴安全帽. ( )
62.银和银基触头产生了黑色氧化膜,可用电工刀轻轻刮去. ( )
6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电容的电流在相位上超前于电容两端电压的相位.( )
64.负载的功率因数越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就越高. ( )
65.三相负载作Y连接时,只要有了中性线,就不会发生中性点位移的现象. ( )
66.由于仪表自身的问题而形成的测量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 )
67.用电桥测量时,应在接通检流计电路后再接通电源电路. ( )
68.示波器面板上的亮(辉)度调整旋纽是用来调整所显示图形亮度的. ( )
69.三极管放大的实质是将低电压放大成高电压. ( )
70.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耦合电容的作用就是用来传输信号. ( )
71.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相同的反馈称为负反馈. ( )
72. 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高. ( )
73. 共模抑制比 是用来表征差动放大器性能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 )
74."与非"门的逻辑功能可记为:输入全1出0,输入有0出1. ( )
75. 当变压器二次电流增大时,一次电流也会相应增大. ( )
76.晶闸管的门极(控制极)仅在触发晶闸管导通时起作用. ( )
77.加在发射极上的电压高于峰点电压后,单结晶体管就导通. ( ) 78. 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由于铁心气隙大,电流大,所以线圈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十几倍;直流接触器启动时,电流的情况也一样. ( )
7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不可能大于其同步转速. ( )
80.电枢回路串电阻的调速方法,由于它的能量损耗小,所以应用很广泛.( )

81.为什么变压器的空载损耗近似于铁损
82.什么是门电路,最基本的门电路有哪些
83.同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能自行启动
84.晶闸管对触发电路有哪些基本要求
第81题~第84题.每题5分,满分20分.)

网友A: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填写无关的内容.
总 分
得 分
一,单项选择(第1题~第6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满分60分.)
1.用戴维南定理分析电路"入端电阻"时,应将内部的电动势(B)处理.
A.作开路 B.作短路 C.不进行 D.可作任意
2.在进行电压源与电流源之间等效时,与理想电压源相并联的电阻或电流源(A)处理.
A.作开路 B.作短路 C.不进行 D.可作任意
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欧姆定律中错误的是(A).
A . i=U/Z B . I=U/Z C. I=U/Z D. I=U /Z
4.纯电感电路中无功功率用来反映电路中(C).
A纯电感不消耗电能的情况 B.消耗功率的多少 C.能量交换的规模 D.无用功的多少
5.已知交流电路中,某元件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则元件是(C).
A.电阻 B.电感 C电容 D.电动势
6.在Z1与Z2并联的正弦交流电路中,其电流关系错误的是( ).
A. B. C.
7.在R,L串联电路中,下列计算功率因数公式中,错误的是( ).
A. B. C. D.
8.为了提高电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给它并联了一个合适的电容.使电路的:①有功功率(C),②无功功率(B),③视在功率(B),④总电流(B),⑤总阻抗(A).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9. 当电源容量一定时,功率因数值越大,说明电路中用电设备的(B).
A无功功率大 B有功功率大 C.有功功率小 D.视在功率大
10 .当R,L,C串联电路呈感性时,总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 应是(A).
A.>0 B. 1
35.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其转差率为(B).
A. S=0 B.S=0.004~0.007 C.S=0.01~0.07 D.S=1
3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B).
A.输入的视在功率 B.输入的有功功率 C.产生的电磁功率 D.输出的机械功率
37.三相异步电动机机械负载加重时,其定子电流将(A).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一定
38.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不变而电源电压降低时,其转子转速将(B).
A.升高 B. 降低 C.不变 D.不一定
39.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转矩不大的主要原因是(D).
A.启动时电压低 B.启动时电流不大 C.启动时磁通少 D.启动时功率因数低
40.三相异步电动机增大转子电阻,则其启动转矩(A).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一定
41.对交流电器而言,若操作频率过高会导致(B).
A.铁心过热 B.线圈过热 C.触头过热 D.触头烧毛
42.直流电动机电枢回路串电阻后,电动机的转速(B)
A.升高 B.降低 C.不变 D.无法确定
43.大型及复杂设备的调速方法较多采用(C).
A.电气调速 B.机械调速 C.电气与机械相结合的调速 D.液压调速
44.直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就是电动机的(A)
A.过电压保护B.过电流保护C.超速保护D.短路保护
45.在大修后,若将摇臂升降电动机的三相电源相序反接了,则(B),采取(C)办法可以解决.
A.电动机不转动 B.使上升和下降颠倒 C.换三相电源中任意两线 D.会发生短路
46.万能铣床的操作方法是(D).
A.全用按钮 B.全用手柄 C.既有按钮又有手柄 D.用行程开关控制
47.桥式起重机多采用(C)拖动.
A.直流电动机 B.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C.三相统线式异步电动机 D.控制电视
48.桥式起重机主钩电动机下放空钩时,电动机工作在(D)状态.A.正转电动 B.反转电动 C.倒拉反接 D.再生发电
49.在交磁放大机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转速的改变是靠(B).
A.改变反馈系数 B.改变发电机的转速 C.改变给定电压 D改变绕组匝数
50.在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中,改变(B),就能改变直流电动机的转速.
A.整流方式 B.晶闸管导通角 C.电源电压 D.电源频率
51.KSJ-1型顺序控制器是属于(C).
A.基本逻辑型顺序控制器 B.步进式顺序控制器
C.既是A望又属B型 D.既不属A型又不属B型
52.低频信号发生器是用来产生(D)信号的信号源-
A.标准方波 B.标准直流 C.标准高频正弦 D.标准低频正弦
53.用普通示波器观测一波形,若荧光屏显示由左向右不断移动的不稳定波形时,应当调整(B)旋钮.
A.X位移 B.扫描范围 C.整步增幅 D.同步选择
54.严重歪曲测量结果的误差叫(D).
A.绝对误差 B.系统误差 C.偶然误差 D.疏失误差
55.双臂直流电桥主要用来测量(C).
A.大电阻 B.中电阻 C.小电阻 D.小电流
56.调节普通示波器"X轴位移"旋钮可以改变光点在(D).
A.垂直方向的幅度 B.水平方向的幅度
C.垂直方向的位置 D.水平方向的位置
57.检流计主要用于测量(C).
A.电流的大小 B.电压的大小 C.电流的有无 D.电阻的大小
58.电桥所用的电池电压超过电桥说明书上要求的规定值时,可能造成电桥的(D).
A.灵敏度上升 B.灵敏度下降 C.桥臂电阻被烧坏 D.检流计被击穿
59.直流双臂电桥可以精确测量(A)的电阻.
A.10以下 B.100以上 C.1000以上 D.100K 以上
60.使用检流计时,要按(A)位置放置.
A.水平 B.竖直 C.正常工作 D.原来
二,判断题(第61题~第8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X".
每题1分,满分20分.)
61.操作人员在吊运重物下行走时,必须戴安全帽. (X)
62.银和银基触头产生了黑色氧化膜,可用电工刀轻轻刮去. (√)
6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电容的电流在相位上超前于电容两端电压的相位.(√)
64.负载的功率因数越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就越高. (√)
65.三相负载作Y连接时,只要有了中性线,就不会发生中性点位移的现象. (√)
66.由于仪表自身的问题而形成的测量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
67.用电桥测量时,应在接通检流计电路后再接通电源电路. (X)
68.示波器面板上的亮(辉)度调整旋纽是用来调整所显示图形亮度的. (√)
69.三极管放大的实质是将低电压放大成高电压. (X)
70.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耦合电容的作用就是用来传输信号. (X)
71.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相同的反馈称为负反馈. ( X)
72. 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高. (X)
73. 共模抑制比 是用来表征差动放大器性能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
74."与非"门的逻辑功能可记为:输入全1出0,输入有0出1. (√)
75. 当变压器二次电流增大时,一次电流也会相应增大. (√)
76.晶闸管的门极(控制极)仅在触发晶闸管导通时起作用. (√)
77.加在发射极上的电压高于峰点电压后,单结晶体管就导通. (√) 78. 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由于铁心气隙大,电流大,所以线圈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十几倍;直流接触器启动时,电流的情况也一样. (X)
7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不可能大于其同步转速. (√)
80.电枢回路串电阻的调速方法,由于它的能量损耗小,所以应用很广泛.(X)

81.为什么变压器的空载损耗近似于铁损
答:电流最小,没有铜耗;
82.什么是门电路,最基本的门电路有哪些
答:门电路即逻辑电路,最基本的门电路有:与门、或门、非门
83.同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能自行启动
答:启动转矩等于零;
84.晶闸管对触发电路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足够的脉冲宽度5μS和幅度5v--10v

第81题~第84题.每题5分,满分20分.)

网友B:
操作人员在吊运重物下行走时,必须戴安全帽. (X)
吊装的时候人应该不允许从重物下放行走吧,万一掉下来安全帽不知道还安全不

银和银基触头产生了黑色氧化膜,可用电工刀轻轻刮去. (√)
用电工刀刮会不会留下刮痕 用细砂纸更好啊

网友C:
学习中 估计我考不了三十了

网友D:
很好! 我准备测试一哈!!!!!!!!!!
\   是不是可不可以看资料哦

网友B:
答案发上

网友A:
下面答案哪个对???
1、银和银基触头产生了黑色氧化膜,可用电工刀轻轻刮去. (√?)
2、用电工刀刮会不会留下刮痕 用细砂纸更好啊!(√?)

网友E: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6 23:10:00

下面答案哪个对???
1、银和银基触头产生了黑色氧化膜,可用电工刀轻轻刮去. (√?)
2、用电工刀刮会不会留下刮痕 用细砂纸更好啊!(√?)

都错,

网友A:
谁能说出正确答案?

网友F:
这是什么考试?

楼主:
中级维修电工模拟试题

网友G(2007-12-12):
我记得银的氧化物和银的导电性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银触点上的氧化物根本不要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