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延时继电器在断电后但在设定动作时间内再次通断电时复位重新计时

楼主(2007-07-15):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我现在想用光电感应开关来控制延时继电器,光电有感应时通电给延时继电器,因为感应的时间很短(人走路过时的感应),那么一次感应通电断电后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假设我设定时间为3分钟,当在2分钟的时候又有一次感应(即以通电断电一次),那么我需要延时继电器又重新开始计时3分钟,这如何实现,请各位帮忙,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信号控制复位和开始记时信号!

网友B:
使用用华炎电子的DJQD-01A型起动控制器
可以很容易实现你的功能。
 它可用于起动电机,也可用作时间继电器。
 一个起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两个运行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99时:59分:59秒:99豪秒
 继电器触点容量:AC 250V 8A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C:
断开计时线圈。

楼主:
xue-816朋友,你好,控制K1线圈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B:
光电开关符号。

楼主:
对XUE-816朋友提供电路的原理可否作如下分析:
光电开关感应时其常开触点闭合,继电器K1得电,通过K1的常开触点及通电延时继电器KT的常闭触点,使继电器K2得电,K2通过本身常开触点及KT的常闭触点自保,当感应结束,K1失电,其常闭触点闭合,KT得电开始计时,当到达设定时间如K1没收到感应,那么KT-NC就断开使K2失电,从而KT失电,当在设定时间内如有感应的话相当于KT要断一次电,我还不懂的就是通电延时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在设定动作的时间内如果断电再通电的话会复位重新开始计时吗?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D:
当在设定时间内如有感应的话,KT要断一次电,KT将复位重新开始计时。且KT计时是在光电信号复位后才开始。

楼主:
谢谢816师傅的耐心帮助,非常感谢,这个论坛既是初学者获得进步的宝殿,又是高手们交流经验的芳草园,所以我们要永远的支持,再支持

网友E(2009-03-08):
很经典的控制图啊。听雨观雪太牛了。延时继电器如果在设定的动作时间内得电或者断电将重新开始计时。收下了先,谢谢。

网友F:
这是扶梯为节能而高、低速切换控制使用的逻辑吗?那样在PLC里面实现控制会更可靠

网友G(2012-03-16):
对:熊易关于xue-816朋友,你好,控制K1线圈的是什么元件? 内容的回复:

接近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