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怎么看

楼主(2007-07-15):
各位高人看电路图有什么诀窍没有?
ROSSHILL系统 ,纯模拟,16开的大纸一百多张,
一看就头大 看了一上午就看了一个发电机单元
这么大厚一本 看了也记不住

网友A:
1、先看系统方框图;
2、然后一个框一个框的走进去;

网友B:
我的诀窍:先学会画电路图。

网友A:
1、你肯定不是先画图?!
2、看图再先,画图在后;

网友C:
头大就不要看了吗!!!
  玩玩网络游戏啊!!
          呵呵!

网友D:
看图要先从系统图开始,然后看与每张系统图所对应的设备的通用图,看图没必要全部记下来,重要的关键记下来,其他的用到了知道从哪里看就可以,几百张的图全部记起来,那是计算机。关键掌握看图的方法。

网友E:
同意落叶

网友F:
先看整体,后看局部。先看原理,后看接线,先看主电源,后看控制系统。类似的看一眼就行了,关键是看出不同点

网友G:
刘志斌 @@@@@@: 说的对

网友H:
先看单线图,再看原理图

网友I:
先看系统框图,先看各个部位的大概原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就略过,有必要的再详细的揣摩。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15 8:41:00 发表的内容:

1、先看系统方框图;
2、然后一个框一个框的走进去;

--------------------------------------------------------------------------------------------
这样好

还要不然就....玩玩网络游戏啊!!
          呵呵!

网友K:
个人看图喜欢从三相电源的入口处,开始看主回路,看主回路的同时看与它相关的控制回路.

有时主回路较少,就先看完主回路再看控制回路!!

网友L:
终于找到战友了,偶最近也刚开始看ROSSHILL的钻机电控电路图,看得头晕,因为偶以前学的也不是电气专业,想问问各位高人,需要恶补些什么方面的内容才能看懂电路图啊???????

网友L:
"看了一上午就看了一个发电机单元"

偶看了几天,发电机单元好多还没看懂,晕~~

网友M:
只用学会查就够了,很多模块都是一样得
看懂一个,就看懂100个

网友N:
你发财了,哈哈。

网友O:
我也有同感,看到大图头都大了

网友P:
一般先看看主电路大概了解一下,在仔细看看控制图,怎么控制的,很容易啊

网友Q:
首先应对元件的工作原理有所了解,这样看图的话就比较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R:
看来又记不住倒不如不看
记住关键的OK

网友P:
先要会看简单的电路图,简单的控制,一通百通了.一般都是先看纯元器件控制就是不带PLC的.这样会简单点,看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S:
先看平面图.在看系统图.最后是原理图!

网友T:
先了解机器的工作原理,再看主回路,再慢慢摸索控制回路,很多时候维修要一边看设备一边看图纸的

网友U:
图纸可以发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V:
1、首先要了解你所维护设备的工艺流程,要学会使用操作设备(便于以后处理事故时,能够正确判断出故障点,减少处理时间)。
2、结合设备的工艺流程,去看电气图纸。
3、将电气图纸分解两部分,主回路、控制回路
  1)主回路分成-保护回路-信号反馈采集回路-接触器触点闭和回路。
  2)控制回路分成-保护电路-手动或点动操作回路-局部操作或机旁操作回路回路-自动控制或联动控制回路(真对强电图纸)。
4、弱电图
  1)电路组成-电源部分-通到部分-逻辑部分-信号反馈部分-保护部分-功放驱动部分。
5、PLC图纸
  要结合梯形图分析图纸。

网友W:
简单的很!就是用眼睛看嘛!

网友X:
支持晓鱼儿!讲得太好了!

网友Y:
  慢慢学吧!好多人都不是学电气的,但好多人都成了高手,不要因为 一看头大就放弃,往前走,走一段后在回头看看,或许能明白,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