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FTL指令用法

楼主(2007-07-15):
本人刚接触三菱编程,不懂SFTL移位指令的用法,请指点怎么用。

网友A:
LD x0
SFTLP x1 m0 k16 k1
这段的意思是:第一次X0接通,把X1的状态赋给M15,M0溢出,M1的值移给M0,同样的M2的移给M1,依次推,M14给了M13,第二次X0 接通,X1的值给了M15,再把M14-M1每位向昨移动一位,M0位溢出

网友B:
溢出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我昨天也看别人的程式里用到这个指令,可否再说得详细一点,这个指令一般用到哪些方面??谢谢了~~~~

网友C(2007-11-08):
这是左移指令吧.一步一步的

网友D(2011-03-14):
哪里看到M15??????????????

网友E:
方法太多,我已经学会10种了

呵呵,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k16就表示m0到m15共16位!

网友G(2013-01-30):
左移从15到0?还是从0到15?

网友H:
加了脉冲的移位指令,自己找本书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