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主站和从站的通信和编程问题

楼主(2007-07-15):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7416-2DP做主站,S7315-2DP做智能从站,IM153做从站连接分布式I/O控制石油钻机的运行,通信程序写在主站和智能从站的OB1中,实际设备的接线全在从站完成,编写的PLC控制程序写在哪个站的哪个块中啊?现在有点不明白了!请高手指点!如果写在主站中,I/O点的地址怎么安排啊,直接从从站读取吗?

网友A:
416,315均需要編寫程序完成各自的功能,416,315之間通過組態通訊區域來完成通訊。IM153與416通過DP網絡組態,IO地址在您添加DP網絡組態時會自動添加,您也可以手動添加。

网友B:
S7 416-2DP做主站,S7 315-2DP做智能从站;
两者之间采用数据区域进行交换数据,各自的程序互不影响;

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通讯的程序和实际执行动作的程序存放的位置不是不同的吗?
我把S7300连接的设备的程序写在300中,S7400通过通讯就可以访问S7300,IM153的I/O在S7400中编程就可以了吧?我是新手对里面一些东西的连接还是感觉不太明白!谢谢指点!

网友B:
IM153的I/O在S7-400中分配的地址,可以在S7-400的程序中直接调用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