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A8000E-LW轴口模拟量控制激光器报警问题

楼主(2007-07-15):
    现在手上正在调试一台大功率激光切割机床,使用的是德国POWER AUTOMATION 公司的数控系统PA8000E—LW。机床拥有三个进给轴加一台激光器,激光器使用第四个轴模拟接口进行功率输出控制,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和激光器连机切割步骤。在进行激光器控制的过程中系统出现了如下报警:报警号:247;内容:DA OUTPUT L(激光器轴口)DEFECTIVE ,PLEASE EXCHANGE MODULE。
    故障处理:将激光器模拟量输出口和系统所拥有的其他机床轴口进行互换后,将激光器接到哪个轴模拟输出口,都报相同的警,而机床轴都能够正常的运行,故排除了系统轴模拟口损坏的可能性。
    判断以为是模拟量输出电缆太长,并且受到激光器的电磁干扰,从而直接从系统模拟口采用双绞屏蔽电缆连接到激光器模拟输入端子排,并且屏蔽接地,同时机床和激光器共地,但是还是出现同样的报警。同时还以为是模拟量接反了(因为激光器一边的模拟量的REF线是接地的),但是反接之后系统一上电就出现该报警,从而排除了模拟量线接反的可能性。
    由于PA系统可以带外接扩展模块,并且激光器的控制还可以从模拟量输出接口进行输出控制,从而借用了一个PA系统的4DA/4DO的PAMIO模块,设置相关参数后,一切正常。
    还有就是PA系统的扩展是通过SUPERBUS进行控制的。
    现在由于我的系统是没有带扩展模块的,怎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系统自带的轴模拟接口进行激光器控制?
    请各位大侠指教,首先是该报警的出现到底和哪些方面的情况有关?在什么样的原因下才能够出现该报警?(由于PA系统的说明书对它自己的系统报警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和注释)
    其次,就是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激光器的控制问题?
    急急啊!

网友A(2010-02-08):
你得在DiveCFG.ini文件中设置一下AXES4      1       L,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