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宿舍配电问题

楼主(2007-07-15):
我处现有二栋宿舍楼,近来天气炎热,准备配空调机.二栋共房间220间,准备全部配备1.5P空调.目前是一路VV3×185+1×95的电缆,请问下目前的线够用不?如不够用应该配多大的线?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计算了一下,够了,剩下的给你你也笑个半死了啊~~!!

网友B:
还算可以吧,宿舍空调不可能都一齐开
我们这里198间带空调房间
用铝电缆4根70mm

网友C:
我正想问下呢。我们公司也该宿舍。三楼现在只有十七个房间,要每个房间装一匹一匹的空调。原来用的总线是三相四线。好像是六平方的线,原装室内覆设的线没有空调线。重布线还要每间房间加一个二十安电表和一个二十安保安器。现在我买了BVR线是四个平方的。三相平衡分配用一根回路。可以吧,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啊。

网友D:
185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