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空气等离子切割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7-15):
如题。

网友A:
由电控系统和喷嘴组成,电控系统产生电弧在由压缩空气压缩后在喷嘴喷出,有点像二氧焊的性质,压缩后的电弧有上万度的高温。从而进行切割,可以切割铜,不锈钢,铝等有色金属,并且切口窄。

楼主:
我单位是一家建陶厂,建窑炉的时候见人家有就自己买了一台。找了很长时间的资料。都只是一两句话。
电弧?恐怕只有3000度吧。与等离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压缩后的电弧温度是很高的,用压缩空气把电弧在一个小孔里吹出来,电弧就是电离的空气
 等离子:随着温度的升高,一般物质依次表现为固体、液体和气体。它们统称物质的三态。当气体温度进一步升高时,其中许多,甚至全部分子或原子将由于激烈的相互碰撞而离解为电子和正离子。这时物质将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即主要有电子和正离子(或是带正电的核)组成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物质叫等离子体,它可以称为物质的第四态。

楼主:
遇到老师是幸运的。能再讲一下与风割机的区别吗? 等离子焊接也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风割是什么,是不是气割啊。气割是用乙炔和氧气把金属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打开高压氧气,让金属氧化燃烧,并且吹出焊缝,从而行成割缝。气割对金属是有限制的。好象只是对于钢铁 ,对于有色金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不能进行氧化反映,而等离子切割就不同了,它可以用于有色金属和铸铁,它凭的不是氧化反映,而是高温的压力。等离子焊接没接触过,不敢妄言

网友B:
工地见了很多,就是没有仔细研究过,一直也奇怪哪里来的等离子,搞的很高科技,现在明白了,谢谢!长见识了,

楼主:
 不是你说的气割,你说的气割我知道。01年建窑炉的时候窑炉公司还用风割机,现在都用等离子了。所谓的风割机,就是普通的手工电弧焊,不过不用焊条,用钨棒,再用压缩气吹走融化物。不过切口很不齐。

楼主:
等离子焊接我也只是听干过的人说过,能焊1毫米以下的薄板。

网友A:
我没见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我觉的应该是等离子早期的产物,好象只是割咀不一样吧,等离子也是有钨棒的,在一个孔很细的咀里面,用高压引弧,然后吹出,他的切口细而整齐

网友A:
我也是十几年前用过,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有发展

网友A:
我觉的像等离子,二氧焊,氩弧焊,其工作原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利用了电弧的高温,只是电弧电压,保护气体和温度压力等不太一样,所做的工作也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见的是上海东升产的.http://www.sh-donsun.com.好象没有钨棒吧?所谓的焊头是铜质的.买机时顺便送10多个的.

网友C(2007-08-25):
电控系统产生电弧的电压约为多少伏?

网友A:
大概几千度吧

网友D(2007-11-15):
关于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E(2013-03-16):
数控火焰切割机 http://www.6188cnc.com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158cnc.com

 所谓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就是指用于控制机床或设备的工件指令(或程序),是以数字形式给定的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将这种指令提供给数控自动切割机的控制装置时,切割机就能按照给定的程序,自动地进行切割。
 数控切割由数控系统和机械构架两大部分组成。与传统手动和半自动切割相比,数控切割通过数控系统即控制器提供的切割技术、切割工艺和自动控制技术,有效控制和提高切割质量和切割效率。数控切割机(CNC Cutting Machine )就是用数字程序驱动机床运动,随着机床运动时,随机配带的切割工具对物体进行切割。这种机电一体化的切割机就称之为数控切割机。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操作方法如下:打开电源开关使电源开关置在“ON”位置。输入切割图形,设置切割方式,切割速度,按“切割”按钮,数控切割机即可实现自动切割板材。
 其特点:稳定、可靠、轻便、节能、无噪声,切割速度快,割口光洁,无需打磨。操作方法如下:打开电源开关,使电源开关置在“ON”位置。此时风机开始旋转,表头屏幕显示设定的电流值。调节气压的旋钮至所需的压力,打开压缩空气的阀门。按下切割枪上的控制按钮,电磁阀动作,机内能听到高频引弧放电声,同时切割枪喷嘴应有气体流出,切割枪喷嘴有等离子弧喷出。根据切割工件的厚度,设定相应的切割电流。将切割枪的铜嘴与工件距离2mm,按下切割枪上按钮引燃起弧后,机内的高频引弧火花立即消失,此时即可开始切割。
 等离子切割机实际上就是等离子弧切割是利用高温等离子电弧的热量使工件切口处的 金属部局熔化(和蒸发),并借高速等离子的动量排除熔融金属以形成切口的一种加工方法。
 等离子切割所需的气体及切割材料:常用的等离子弧工作气体有氩、氢、氮、氧、空气、水蒸气以及某些混合气体。 等离子切割机广泛运用于汽车、机车、压力容器、化工机械、核工业、通用机械、工程机械、钢结构等各行各等离子切割机主要用在金属板材的切割方面,包括一些使用其他设备无法切割的情况下使用,可针对各种性质不同的金属材料,包括不锈钢、合金钢、碳钢、铜和其他有色金属材料。本机可根据需要将板材切割成为复杂的形状。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配合不同的工作气体可以切割各种氧气切割难以切割的金属,尤其是对于有色金属(不锈钢、铝、铜、钛、镍)切割效果更佳;其主要优点在于切割厚度不大的金属的时候,等离子切割速度快,尤其在切割普通碳素钢薄板时,速度可达氧切割法的5~6倍、切割面光洁、热变形小、几乎没有热影响区!等离子切割发展到现在,可采用的工作气体(工作气体是等离子弧的导电介质,又是携热体,同时还要排除切口中的熔融金属)对等离子弧的切割特性以及切割质量、速度都有明显的影响。

以上信息有武汉华宇诚数控提供,更多信息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http://www.hyc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