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洋交流伺服故障

楼主(2007-07-15):
山洋PYOA150A控制器上电后无任何动作,不报警,是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A:
确认指令或操作流程正确吗?

网友B:
see you said, it seems you can inite the system.
it should your parameter isn't matching. please double check it.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马上询问代理店。另外,可以先检查:
1.上电后显示何种状态?
   应该绕8字旋转
   ---显示3道横杠?你没有给伺服ON型号
   ---显示一道横杠?你只给了控制电源而没有给动力电源
2.马达型号设置对了吗?编码器线数设置?-----检查这些内容需要手操器
3.你的控制方式?-----检查这些内容需要手操器
  位置方式还是速度方式?---请确认是否设置正确了,MODE4,PAGE3
  位置方式?---控制器发出何种脉冲?给出信号了吗?
  速度方式?---给出信号了吗?
4.给出信号后显示为1-或-1?----行程超限,需要在参数设置中将行程超限功能取消掉

网友D:
看看 各位高手的解答  学习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