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e-CA6140刀架控制原理图及工作流程

楼主(2007-07-15):
(原创)e-CA6140刀架控制原理图及工作流程2007-07-01 00:25e-CA6140刀架控制原理图及工作流程
刀架控制原理间图及工作流程简述如下:

手动状态按面板刀架按钮或在录入状态输入T1指令

                                      ↓

CNC根据接受到的相应指令,输出正转信号,输出接口D7(1脚)=1(1=高电平,0=低电平),KA10线圈得电吸合

                                    ↓

KA10触头吸合使KM4Z线圈得电吸合,刀架电机M4得电正转

                                     ↓

刀架到位后,码盘传感器SQ1闭合,信号进入CNC,输入接口D3(1脚)收到信号后,经CNC内部出理后,输出接口D7(1脚)=0,KA10→KM4Z线圈断电释放,电机停;
同时输出接口D6(9脚)=1,KA11线圈得电吸合

                                          ↓

     KA11触头吸合使KM4F线圈得电吸合,刀架电机M4得电反转,经CNC内部时间继电器延时后,输出接口D6(9脚)=0,KA11→KM4F线圈断电释放,电机停,刀架锁紧;

                                           ↓

完成

FREE:

如果刀架出现故障,可根据流程排查。

其它类型的刀架根这个差不多,希望举一反三。

以下图纸只作为描述工作过程,与实际图纸有差异。

楼主:
贴不上来

网友A:
把带图文章email给我,帮你贴上如何?

等你的积分够了100,就可以申请VIP,自己贴图了。

网友A:
【帮楼主贴图并整理如下】 25e-CA6140刀架控制原理图及工作流程      刀架控制原理间图及工作流程简述如下:   手动状态按面板刀架按钮或在录入状态输入T1指令   ↓   CNC根据接受到的相应指令,输出正转信号,输出接口D7(1脚)=1(1=高电平,0=低电平),KA10线圈得电吸合   ↓   KA10触头吸合使KM4Z线圈得电吸合,刀架电机M4得电正转   ↓   刀架到位后,码盘传感器SQ1闭合,信号进入CNC,输入接口D3(1脚)收到信号后,经CNC内部出理后,输出接口D7(1脚)=0,KA10→KM4Z线圈断电释放,电机停;   同时输出接口D6(9脚)=1,KA11线圈得电吸合   ↓    KA11触头吸合使KM4F线圈得电吸合,刀架电机M4得电反转,经CNC内部时间继电器延时后,输出接口D6(9脚)=0,KA11→KM4F线圈断电释放,电机停,刀架锁紧;   ↓   完成      FREE:   如果刀架出现故障,可根据流程排查。      其它类型的刀架根这个差不多,希望举一反三。      以下图纸只作为描述工作过程,与实际图纸有差异。

楼主:
谢谢版主整理帖图。

网友B(2008-04-28):
看来论坛改革以后贴图还是不方便的哦!

网友C:
还是有热心人呀!望我们的工控越办越好!

网友D:
这也叫原创吗,大部分普通四工位刀架控制都是这样的!!

多看点说明书吧~

网友D:
第一幅图,细心点是我公司的说明书上的。GSK928

网友D:
GSK928TE,这系统的控制是没上拉电阻的。还有些系统是要接上拉电阻2K的

网友E(2010-04-17):
有的刀架在换刀时,用手一扳就做锁紧动作了,也就是反转了,为什么 他这个还没有检测赌转电流的装置

网友F:
楼主啊,你的图不清晰呀,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呢?

邮箱是1015627826@qq.com